家里小,成品激光家里进不了,自己动手拼一个

楼主(2017-08-19):
测试调试完工,可以开始切割。外观需要再美化下,感谢大家关注,喜欢DIY的朋友可以试试

视频部分是3MM层板,45%左右功率,电流表显示电流14-15MA左右。切割速度55MM/S 切割精度,切割线条都比较满意。

87楼 有大概的材料费用 ,各位参考,有些东西 如果去咸鱼采购 可能还会便宜很多

1400*1000切割面。100w  co2激光管。成品主控。标准激光配件。超厚型材架搭建的架子。喜欢的顶起来。陆陆续续完工中。

网友(2017-10-30):
大神请接受我的膝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的,成品划算,但是我想体验一下做的乐趣,现在卡在激光管和激光头之间的连接问题

激光管买现成,的激光头 也是成品五金件,,买来  安装,调试下光路

网友:
这个够牛逼啊,可以出产品了,很多人情况都和您差不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没教程,自己摸索做的。我主要是参考了成品机的结构 ,照猫画虎 弄的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

我知道的,成品划算,但是我想体验一下做的乐趣,现在卡在激光管和激光头之间的连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教天使老师,请问有这方面相关教程或者材料嘛,我也想自己做个,但是没百度到,百度上大部分都是那种极小 ...

我也是没教程,自己摸索做的。我主要是参考了成品机的结构 ,照猫画虎 弄的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做了一些人性化修改。。。你如果家里可以进的去,直接买成品 划算,不非时间。费用上 也就多个4000来块。如果是有时间,有精力,家里又进不去的可以考虑自己做。。建议 最小加工尺寸 做1000*500 的。这样 做飞机的木头材料都能完美放上去

网友A:
求教天使老师,请问有这方面相关教程或者材料嘛,我也想自己做个,但是没百度到,百度上大部分都是那种极小的,求教,

网友:
做激光雕刻机啊

网友:
这是这做什么啊,完成什么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吹气,两个功能。一个是给聚焦镜片降温。一个是 吹到材料上面,让切割面不要 燃烧起来。 ...

多谢指教

网友(2017-08-19):
6666,家里大

楼主:
主控箱。用的 17*17的电脑机箱改装,塞进了所有主控设备,还带两组循环风扇。

网友:
这个厉害啊,100w的激光,除了金属,其他都能切了啊。

网友:
这是要烧穿到楼下的节奏……

网友:
弄这个就为了做个机架?

网友:
天使大大完工了啊?

网友:
牛人总是那么多

网友:
闪呐,搞大工程啊!

网友:
哇,,这个激光头要,,,,

网友:
电脑同款啊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这个屌!一定要加排风扇,尤其是雕刻亚克力时候。

网友:
关注楼主,回头我也做一个

网友B:
算了没,材料成本多少

网友:
        烧穿地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算了没,材料成本多少

1.1万左右。自己做主要是时间长。做的越大 相对成品机就越便宜。家里如果进的去还是淘宝直接买做好的成品机。

楼主:
主控采用成品主板。使用17*17的机箱改装。采用航空插头。方便移动

楼主:
坦克铰链没地方挂了,3D打印一块实心的ABS材料,强度超越想象。

楼主:
初步测试。调XY导轨垂直度。激光头安装了圆珠笔

楼主:
安装激光固定座

楼主:
100W激光管。1650MM长度。真够长的。

楼主:
主控底部安装一个电脑电源风扇。

网友C:
什么时候可以产出机器

楼主:
3D打印,排烟管,转接头,机器一共安装了4组排烟鼓风机

楼主:
其实激光切割机,主控没啥东西。就那么几样。按主板说明书接线就OK了。菜鸟都可以搞定

楼主:
矩形结构,型材架结构。每根型材重40斤,绝对是下了猛料

楼主:
底部,300斤大理石坐镇。。机器高速运行,纹丝不动。

预计总重量,不会少于800斤,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时候可以产出机器

最近就会完工了。

网友D:
楼主,顶你,我也做了一台,是40W激光机,结构没你那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顶你,我也做了一台,是40W激光机,结构没你那么复杂

能不能上一些图片 参考下。

网友:
好厉害..我等膜拜..

网友:
着实威猛,厉害啦!祝早日完工投产

网友:
与狼共舞,才显英雄本色

网友:
感觉太高级了

网友:
看产出的作品。

网友:
造福模友吗?

网友:
这个用什么软件?直接在软件里面画还是导入软件?

楼主:
开始做激光保护盖

网友E:
一万多,一般人玩不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万多,一般人玩不起啊

家里进的去,买成品简单。

网友:
有设计说明吗?

网友:
楼主好牛。。。自己组

楼主:
暂时没有。。

楼主:
一边做一边修改。。到了排烟阶段。使用3台24V直流离心式风机,每台功率60W左右。风机直接安装在切割面下面,减少管道阻力。其中两台使用多孔进气方案。具体要测试才知道效果。中间一台采用直接进气方案。

激光电源,外挂方式,直接安装在靠后墙壁上。因为激光电源上自己带了LED电流指示,所以就用了这个方案。

楼主:
忘记说了,多孔管表面 会粘一层铝膜,避免激光头激光直接打印到多孔管上导致融化。多孔管采用ABS  3D打印。

网友:
好强大, 地板会不会沉啊,这么重。

网友F:
800斤在1.4平的地面,这是楼板还是1层的地板啊,上楼的话这个都超每平方载荷了。步进多大的,驱动没看到。只玩过30*40cm的2w半导体激光雕刻,木头上刻字没问题。100w的二氧化碳不知能割什么材料,希望LZ到时候上几个切割材料图来。有个EXCEL的价格数量清单就好了,我们也好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800斤在1.4平的地面,这是楼板还是1层的地板啊,上楼的话这个都超每平方载荷了。步进多大的,驱动没看到。 ...

等我完工 吧。估计10月 国庆 可以首次切割。 家里 是现成浇筑水泥的。800斤 没问题的。

楼主:
外挂激光电源。

网友(2017-09-21):
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G:
咨询个问题,我看激光切割的头上接根管子,这个管子是干什么用的啊,是接气泵向激光头吹气用的吗,目的地是防止切割的烟雾进入激光头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咨询个问题,我看激光切割的头上接根管子,这个管子是干什么用的啊,是接气泵向激光头吹气用的吗,目的地是 ...

吹气,两个功能。一个是给聚焦镜片降温。一个是 吹到材料上面,让切割面不要 燃烧起来。

网友(2017-10-31):
引用 楼主:
激光管买现成,的激光头 也是成品五金件,,买来  安装,调试下光路

调试方面呢

楼主:
简单来说就是把激光 出光 能够 沿着 导轨 位置 出来,或者说  激光头在任何位置,激光出来的管基本都在合适的范围内。具体怎么调,优酷 查询   激光 管调光路,视频很多 可以参考

网友:
如果用来做航模的话,40w的激光管,切割3mm以内的层板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顶你,我也做了一台,是40W激光机,结构没你那么复杂

40w的激光机能切多厚的层板

楼主:
清单大概费用

100W激光管 60MM直径的1100元

100W电源 650元

睿达主控 1580元

57步进电机+驱动版 320元

24V电源 60元

激光电源滤波器 25元
激光反射镜,聚光镜 250元

电线,插头,电线套管,电线缠绕管100元

工业水冷机1600元(用养鱼水泵的话 60元)

鼓风机3台,24V电源供电,每台40元

排烟软管多根50元

激光底座淘宝定做300元

激光架子,采用8040 重型铝合金型材架搭建,2300元

激光刀条架 280元

激光五金件(XY导轨,XY方铝合金管,小车,滑台,反射镜架,传动轴,皮带,减速组等)2400元

外壳蒙板,用5夹板表面贴铝膜,大概400元

其他乱七八糟螺丝,小工具等再加500元

网友:
1100 + 650 + 1580 + 320 + 60 + 25 + 250 + 100 + 1600 + 3 * 40 + 50 + 300 + 2300 + 280 + 2400 + 400 + 500 = 12035

网友:
列害了我的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