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ck v2飞控,

楼主(2017-08-19):
有没有朋友知道什么情况。地面站有这样的提示就是突然就的出现,飞控指示灯一切正常。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sbus不能用直接是没有电是怎么回事啊。ppm正常。

网友A:
GPS不够啊

网友B:
gps信号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s信号不好

好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不够啊

谢谢模友

网友C:
你这个十颗星hdop2.4,,确实不太OK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十颗星hdop2.4,,确实不太OK呀

拿出去了就好了。

网友D:
sbus接收机不要插在飞控的sbus口,插在rc in口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sbus接收机不要插在飞控的sbus口,插在rc in口就行了

好的谢谢了

网友:
可以解锁就没事

网友:
定位状态不好;周围有阻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