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求助泡泡老师F3飞控如何显示电流大小

楼主(2017-08-20):
泡泡老师,你好。我用的是F3的飞控,Matek SYS PDB-XPW分电板(带电流计)。我现在是把飞控的crnt和分电板的curr连接起来的。飞控和miniosd用uart口连接。现在遇到的问题是osd上显示的电流数值不变化。一直都是0.6A。请问如何连接才能正确显示电流数值?谢谢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支持1楼求助泡泡老师F3飞控如何显示电流大小 飞控,f3飞控 固定翼,f3飞控怎么调,f3飞控怎么用,f3飞控历史 作者:飞越天际线 7946 求助泡泡老师F3飞控如何显示电流大小 飞控,f3飞控 固定翼,f3飞控怎么调,f3飞控怎么用,f3飞控历史 作者:飞越天际线 1084

网友:
那是电压检测,不是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给个最佳吗???、

你说的那两个地方我早就连接了,那是检测电压的,和电流没关系。

网友:
你这个电流计在分电板上,摄像头通过分电板的OSD到图传应该就可以显示电流电压了。 和飞控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