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的串联和并联

楼主(2017-08-20):
同样电压不同容量和C数的锂电可以串联或并联吗?

网友:
不行的,不管是串联还是并联都最好同容量C数,具体可以百度

网友:
一定要同型号他,同c级,有条件确保内阻。

网友A:
木桶效应也叫短板效应,你强制串并联了 会使大电池性能发挥不出来,小电池可能会坏。

网友:
同上同上同上同上

网友:
同樣電壓不同容量和C數的鋰電可以串聯或併聯嗎?
===>基本上所有電池做串並聯時...容量.C數都會一樣...
至於內阻值會盡量選擇相近的...
為了就是延長電池的壽命與品質...
而且電壓不同我還真不知道要怎麼並聯@@!?
老實說...這問題是很基本的常識...建議您還是多爬文學習吧

网友:
为什么不呢,只能不能发挥出电池的性能而已,毕竟倍率不一样!如果是穿越机的话可能会烧

网友:
可以的 我经常这样做 电池是拿来用的
正常情况下 4S 6S用久了 会有1-2片电压或者内阻不同于其他电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木桶效应也叫短板效应,你强制串并联了 会使大电池性能发挥不出来,小电池可能会坏。 ...

学习了

网友:
对电池有伤害

网友:
可以的 我经常这样做 电池是拿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