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穿越机太灵敏怎么调?

楼主(2017-08-20):
飞机灵敏,怎么调节?

网友:
雁过长空,影沉寒水,雁无遗踪之意,水无沉影之心。

网友:
调脑子,调手,哈哈,PID慢慢调

网友:
有个叁数叫Rate的!默认0.7你改小点看看……

网友:
进调参软件里条RATE曲线
曲线弧度越大操控越柔和

网友:
难道楼主就是传说中的天残大师

网友:
增加expo值,会让飞机在中位附近的rate值变小,具体表现就是飞机会变得迟钝,不敏感,但是打杆到底,rate值还和原来一样,保持比较高的滚转率,方便做动作。
建议一开始可以设置到20,然后逐步降低。
当然如果你的手法,是飞freestyle,建议可以保持一定的expo值,便于镜头移动柔顺。
降低rate值也可以,但是注意最大滚转率会降低,做横滚,筋斗的动作时,飞机转向会慢一些,打杆时间需要加长一点。

网友:
改自稳,或者减小 rate,或者增加 expo

网友:
遥控比率可以调小,在遥控设置可以调

网友:
换个软点的飞控 比如naz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