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2.1开启双GPS方法

楼主(2017-08-21):
首先你需要两个GPS建议两个为同样的牌子。    没有的话可以再去赫星买一个)分别接入GPS1和GPS2,由于GPS2没有安全开关所以少两条线。
然后接入地面站mission planner。进入高级参数表修改
SERIAL4_PROTOCOL=5(如果第二个GPS连接到Telem1或2,则将“4”替换为“1”或“2”)
GPS_TYPE2=1(启用自动检测第二个GPS)
GPS-AUTO_SWITCH=2(启用混合)或1使用一次只使用一个GPS的现有逻辑
这三个参数为这个值。
。。。。。。。。。。。。。。。。。。。。。。。。ok!!!!!
然后你就可以拿着pixhawk2出去搜星了。
如果这些有出现数据的话,恭喜你设置成功。爽飞去吧!!

网友:
占楼搞事情

网友A:
是备份  还是差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备份  还是差分

混合的

网友B:
借楼出一个赫星gp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借楼出一个赫星gps

楼主:
666   为什么我没有你这个表情

网友:
有钱了搞个pix2玩玩 ,最近组装我的八轴

网友:
真羡慕你们用pix2,看得我哈喇子都来了

网友:
真心玩不起这个飞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666   为什么我没有你这个表情

网友:
混合的时候,CAM的经纬度怎么记录的啊?

网友(点评):
是双GPS组合出来的数据

网友C:
pix双gps不是容易跳么,哪一个搜的好就自动跳到那个gps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x双gps不是容易跳么,哪一个搜的好就自动跳到那个gps

双GPS是混合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GPS是混合模式

不知道,我也是听他们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