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神,450到手飞十字盘不平

楼主(2017-08-21):
已经连接电脑调试好了,十字盘也调平了 但是把数据线拔下来了以后吧,推杆升降就不是是平的了,有大神知道是什么原因吗????还有就是给飞机供电k8陀螺仪亮红色的声音121 111 1 11 11 11 谢谢粑粑

网友:
雁过长空,影沉寒水,雁无遗踪之意,水无沉影之心。

网友:
不懂这个,完全不懂!

网友:
断电再接电,看看十字盘是不是平的

网友:
K8的三轴,我以前也遇到过,有一项是调整舵量大小的,你试试,具体忘记了,改飞多轴,简单维修费用低

网友(2017-09-29):
到手飞 不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