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线钳子的问题

楼主(2017-08-21):
请教一下,1、玩固定翼飞机和多轴,买什么样的压线钳子?看淘宝太多了,看不懂,不知道选哪个最实用,请各位大侠指教。如果有链接更好?
                2、问个较弱的问题,从电调出来的电对人身有没有危险?或者说人能不能触电?

网友A:
压线钳,那个不是很懂,但是1s电池是最大4.2伏,4s电池,才16.8呀,人体安全电压是36伏,这点儿微不足道。当然,体制自身有问题除外

网友:
有危险 比较大的电流

网友:
玩了5年多固定翼和多轴,没听说过要什么压线钳子的。一把烙铁足矣

网友:
只听说接网线用压线钳子和水晶头,没听说固定翼也要用,你能具体说说压哪个位置吗?线多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线钳,那个不是很懂,但是1s电池是最大4.2伏,4s电池,才16.8呀,人体安全电压是36伏,这点儿微不足道。 ...

电压不大,但这个几十安的电流不知道人能承受的了不?

网友B:
如果你要做杜邦头和jst的话可以买一把多功能杜邦钳,只要几十块钱

网友:
电池不要短路 一般都不会有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不大,但这个几十安的电流不知道人能承受的了不?

电流好像对人体造成不了伤害吧?五伏就是五伏,就算五伏一百安,他造成的伤害还是五伏。

网友:
电流再大  可是电压摆在那里   不会有问题的  人体电阻很大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压不大,但这个几十安的电流不知道人能承受的了不?

我用舌头舔过4s100C的电池,什么事也没有,就是有点麻,这个回答够犀利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舌头舔过4s100C的电池,什么事也没有,就是有点麻,这个回答够犀利了吧?

这个回答6666

网友:
安全电压下随便玩。

网友C:
压线钳必须要有 压舵机头 JST ZH GH头要用的
我用的是一个日本产的 专门压各种小头  engineer PA-09

电压这个问题 12A电调都有啊 那个电压会死人的 烧穿皮肤是很容易的

网友:
与狼共舞,才显英雄本色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不大,但这个几十安的电流不知道人能承受的了不?

安全电压下跟电流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舌头舔过4s100C的电池,什么事也没有,就是有点麻,这个回答够犀利了吧?

假如你能用舌头舔一下从电调出来的电,这样才更犀利(开玩笑,不要真去舔,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压线钳必须要有 压舵机头 JST ZH GH头要用的
我用的是一个日本产的 专门压各种小头  engineer PA-09

日本产的是不是很贵呀?

ez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要做杜邦头和jst的话可以买一把多功能杜邦钳,只要几十块钱

我看了淘宝上,各种钳子,不知道哪个功能更全一些,客服说也说不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淘宝上,各种钳子,不知道哪个功能更全一些,客服说也说不清楚。 ...

这个主要看你需求的,还真不好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日本产的是不是很贵呀?

不是贵不贵的问题 耐用和好用

网友:
福禄克压线钳,不是用在这里的。有误导之嫌。

网友(2017-09-23):
我用的是futaba Jr JST 冷压线钳SN-28B ,45元,对布线要求高的魔友会用到,但我用的很少。  ,航模电池常用的到6S,也就22.2V,只要不把电池短路,还是安全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舌头舔过4s100C的电池,什么事也没有,就是有点麻,这个回答够犀利了吧?

这个太屌了,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