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 a2飞控悬停晃动

楼主(2017-08-21):
六轴悬停时有明显晃动,悬停时转向时飞机转向向飞机方向往前飘一段距离,有没有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A:
要么就是pid没调好 就是感度   要么就是你机型选错了   GPS信号不好 我觉得一般不会 但是也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s不够?

14颗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就是pid没调好 就是感度   要么就是你机型选错了   GPS信号不好 我觉得一般不会 但是也有可能

好几个一样机架,其他的都没事,就这个有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几个一样机架,其他的都没事,就这个有这个问题

嗯 就是你哪里没有调试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 就是你哪里没有调试好

电调是组装好时都校准好的,一开始飞的很平稳没问题,飞了几天之后就这样了

网友:
带自动调参的吧

网友C:
感度没调好吧,我之前的v2也是那样的漂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度没调好吧,我之前的v2也是那样的漂移

v2 我也用过,一直都有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