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箩莉控三代抖舵

楼主(2017-08-21):
本人网上买的箩莉控三代小板,都连接好后发现舵机控制都没问题但当停下不动时舵机就开始轻微抖舵
连接到四轴CF调参软件时在Receiver里可以看到所有通道全在快速变动,在中心点为1500时  数字从1496到1505左右不停快速变动
想问问大家 有遇到同样问题的吗?有什以办法改进

非常感谢

网友(2020-10-13):
引用 楼主:
最终还是自已解决问题啊。
靠人不如靠已啊。
越来越发现,只有自已不断的探索,思考,试验 才能找到解决问 ...

原板带的滤波电容都不大 所以给三个电压点各增加了一个470uF电容
至此抖舵问题完美解决(问题就出在原滤波电容值小,电压波动对信号的干扰)
     ----不错哦  哈

网友(2019-11-08):
1s供电干嘛不选3.3V的屏幕

网友:
换个电位器,我之前就是这样

网友:
换个好点的电位器就行了

网友(2017-08-21):
雁过长空,影沉寒水,雁无遗踪之意,水无沉影之心。

楼主:
经过在论坛上各种查找   说是可以调遥控的死区值,但如何调呢!哪位大神帮帮忙啊

网友A:
教你个方法 撇了换控,想玩控你就折腾这个,想玩飞机你就别玩控,给自己找罪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教你个方法 撇了换控,想玩控你就折腾这个,想玩飞机你就别玩控,给自己找罪受

哈哈!有道理
但我装这个遥控的成本还不到商品控接收机的价钱啊。
我就是本着穷玩的原则啊,所以不想投入太大啊。

网友B:
换个好点的电位器就行了,不过其实这点数值的浮动可以接受。。。
既然你穷者玩。。。十几块钱的舵机对于这点抖舵根本不会有反应。。

网友C:
舵机如果是好的.那就是萝莉遥控器有线路有干扰...在‘监控舵量’得到看..我就试过.用锡纸包信号输入线..屏蔽干扰就好了.

网友:
根本与干扰无关,纯粹是电位器接触不良。用霍尔摇杆,数值纹丝不动,关键是,过十年以后也纹丝不动。电位器能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好点的电位器就行了,不过其实这点数值的浮动可以接受。。。
既然你穷者玩。。。十几块钱的舵机对于这 ...

首先感谢你的回复啊
便宜舵机有不少,都试过了,舵机控制,响应速度啥的都没问题
但当回中后就会听到舵机在那震动,它在不停的受控发出的跳动信号而震动
更换电位器也试过了,换了好几种电位器都不行,包括用10K电位器并10K电阻来平滑过度也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舵机如果是好的.那就是萝莉遥控器有线路有干扰...在‘监控舵量’得到看..我就试过.用锡纸包信号输入线..屏 ...

您好,
你的意思是电位器到 核心板连接线上加屏蔽或换成屏蔽线吗?
看到很多商品控都是三线并行的,应该也能做到干扰互相抵消吧
不管怎样 晚上回去试试

网友:
请高手出山吧!

楼主:
最终还是自已解决问题啊。
靠人不如靠已啊。
越来越发现,只有自已不断的探索,思考,试验 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此箩莉控三代小板 有5V升压给屏显  3.3V降压给CPU  还有输入电压1S 4.2V
原板带的滤波电容都不大 所以给三个电压点各增加了一个470uF电容
至此抖舵问题完美解决(问题就出在原滤波电容值小,电压波动对信号的干扰)
连接到飞控调参软件中观察控中点值变化情况,从原来的狂变到现在几个小数间的轻跳,我想商品控也不可能控制到一点也不跳吧。
以此信息分享给遇到和我一样问题的朋友

网友(2019-05-12):
很好,支持版主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终还是自已解决问题啊。
靠人不如靠已啊。
越来越发现,只有自已不断的探索,思考,试验 才能找到解决问 ...

居然还有升压啊,想要长久折腾建议改一下屏幕,一般的屏幕都是支持3.3V和5V切换的,具体切换的方法查看屏幕的相关文档,晶联讯的屏幕比较简单,拆掉屏幕后面的1117芯片,短接相关引脚即可,尽量不要采用升压电路,直接3.3给屏幕供电比较好。

网友:
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厉害

网友:
找一个磁环把舵机线在磁环上穿绕3-4匝在试试。

网友(2019-11-01):
感谢楼主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我现在有方法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