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6连接模拟器

楼主(2017-08-21):
富斯的i6用凤凰模拟器需要进行什么设置吗?要不要调成什么模拟器模式,还是插上加密狗开机就可以了?

网友:
开机插狗,然后在模拟器里校准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直接加加密狗,连上再调节下通道分配和正反就行了

网友:
不需要,注意要用富斯2模式

网友:
一般调一下通道就可以用了

网友:
需要你设置模式2,就是加一个模式,我就设置的模式2用来专门飞模拟器。因为接收机信号中,需要将pwm改为Ppm,不然模拟器中,遥控会乱。
方法:进入设置菜单,选择遥控器图标,后选择RX SETUP,第二页,选择output mode 进入修改为ppm,然后i-bus 不变。进入后一定调试遥控器,调试好了之后,如果飞机左右太高,在遥控器调整中,选择类型,为futaba,就这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