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g/2.4g天线什么不同

楼主(2017-08-22):
图传,天线能改用对讲机天线吗效果怎?,
手机信号灯天线……呢

网友:
频率一样吗?

网友:
不能用
轻的话 信号很差
重的话 大量无线电信号被天线反射回来 烧发射机

网友:
对讲机不是433的吗

网友:
不可以的

网友:
波长不一样  一般天线长度,取1/4波长效果最佳

网友:
雁过长空,影沉寒水,雁无遗踪之意,水无沉影之心。

网友:
楼主小白一个。。。。。。振子的中心频率应该是波长的四分之一,波长与频率成反比,频率不同,天线的尺寸也不同。算了,算了,你需要恶补基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