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指南针校准问题

楼主(2017-08-22):
现在的地面站和当初泡泡老师讲的那种有了很大区别,pixhawk指南针校准,不知道应怎样操作才是正确的,请问大家,操作步骤是什么,怎样才能知道自己指南针校准正确?(我校准后解锁提示“罗盘不健康”)

网友:
没玩过pix不懂,反正apm是选第三个,然后开始就好了

网友:
同问,室外好测试,室内如何知道已校准正确。

网友A:
新版 Mission Planner 简化了校正,只要按开始,每个轴慢慢转圈直至软件提示完成。
你也可以试用 QGroundControl 来校正,完成後会有红黄绿三色显示校正的可接受水平,不理想的话可以马上重覆再调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版 Mission Planner 简化了校正,只要按开始,每个轴慢慢转圈直至软件提示完成。
你也可以试用 QGroundCo ...

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B:
先电机pix/pix4按钮,然后确认勾选了自动学习偏移量,然后点击校准,在打开的窗口里,关闭自动确定。然后就是转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版 Mission Planner 简化了校正,只要按开始,每个轴慢慢转圈直至软件提示完成。
你也可以试用 QGroundCo ...

QGroundControl 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电机pix/pix4按钮,然后确认勾选了自动学习偏移量,然后点击校准,在打开的窗口里,关闭自动确定。然后就 ...

第三个指南针用选吗? 第三个指南针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三个指南针用选吗? 第三个指南针是做什么用的?

不用选第三个,前两个选上

网友:
与狼共舞,才显英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