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能用F330飞机上吗

楼主(2017-08-22):
我的是个组装机,遥控器是FS  i6,飞控是F3,机架是f330的,可以飞吗?GPS,数传能安装吗?

网友:
当然,可以飞

网友:
只要你能找地方装 就能

网友:
330的轴距也不大啊,当然可以飞啊,GPS这些外设都可以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F3飞控GPS 是可以装的  但是GPS得是F3专用的接口    装GPS的话就得用INAV的地面站刷固件     ...

哪里有教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