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OSD显示no mav data

楼主(2017-08-22):
用的OSD是 3DR MINI OSD
飞控 APM2.8 弯针
图传测试过了,没有什么问题,图像也传输正常,但是没有屏幕上数据,只显示NO MAV DATA
昨晚百度了半天
有人说要同时接5v 12v两个供电,接上了
APM2.8 背面要短接 我拆开短接上了
检查了接线【4pin 接IC2的】 没有问题
现在就差固件了,不知道怎么刷,手里也没有其他的线
所以来万能的论坛求助了,各位大佬帮帮忙,谢谢qwq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明天 ,来自互助团队,兴趣爱好:
自我介绍:
重新刷boot  ,具体方法找泡泡教程 ...

已经解决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图标,这昵称,你是微软的??

是,我是假微软的

网友:
雁过长空,影沉寒水,雁无遗踪之意,水无沉影之心。

楼主:
点击RADE FROM OSD会出现这两个弹窗

网友B:
重新刷boot  ,具体方法找泡泡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刷boot  ,具体方法找泡泡教程

我去看看教程,有没有链接啊,泡泡教程太多了

网友C:
无信号的意思,再检查一下吧

网友D:
你本来的 no mav data 是指收不到飞控的 mavlink 数据,可能只是接线或串囗设置的小问题。
但现在 failed to talk to bootloader,可能是刷机搅坏了,要先将 bootloader 刷回去,才能再使用 configurator。
你去搜寻如何用 USBAVR 和 Arduino 刷 bootloader 吧,网上很多地方有讲解的,例如: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0459&_dsign=b2f65ce0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本来的 no mav data 是指收不到飞控的 mavlink 数据,可能只是接线或串囗设置的小问题。
但现在 failed t ...

现在也是NO MAV DATA没刷过,问下刷还需要其他的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信号的意思,再检查一下吧

线没有接反啊,TX RX反会雪花,+5v和地线反了会冒烟【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APM2.8背面也焊上了

楼主:
OSD显示no mav data 图传,飞控,固件,APM,data是什么意思 作者:Microsoft 7674 这样应该可以证明接线没有问题吧,我接的是I2C接口,看百度上有说要接GRN的,但我不知道往那接

网友C:
引用 楼主:
线没有接反啊,TX RX反会雪花,+5v和地线反了会冒烟【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APM2.8背面也焊上了 ...

这行提示的意思就是mavlink总线上无数据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行提示的意思就是mavlink总线上无数据的意思

那我现在应该咋整啊,手里没有其他的线什么的,刷的话好像还要什么转USB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去看看教程,有没有链接啊,泡泡教程太多了

http://www.moz8.com/thread-31432-1-1.html?x=48943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moz8.com/thread-31432-1-1.html?x=48943

我去看看,谢谢了

楼主:
解决了
固件什么都没有问题
最开始我说TX RX接反雪花是因为我相机那边没有接老
检查一下,确实TX RX接反了,感谢各位的提醒!

记录下解决的过程
1.【5v 12v供电要全接上】这个应该不影响,我看到试了试,结果把正负极反接,TS832S冒烟了,烧了一个元件,没有输出电了,不过我神奇的焊好了,千万不能反接啊,我问商家我只是运气好
2.【APM2.8背面要焊接】
3.TX RX检查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解决了
固件什么都没有问题
最开始我说TX RX接反雪花是因为我相机那边没有接老

原来是没反接,,,
以为你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没反接,,,
以为你知道的

我也以为是什么坑人的错,就没怎么检查这个,看来还得细心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以为是什么坑人的错,就没怎么检查这个,看来还得细心啊

这图标,这昵称,你是微软的??

网友A:
你好,明天 ,来自互助团队,兴趣爱好:
自我介绍:
重新刷boot  ,具体方法找泡泡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