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接收机天线短路起火问题?

楼主(2017-08-22):
我的450电直因天线夹在了底板后短路起火,把侧板都烧坏了。但我剪短后,也没有造成短路,但还是发生起火,不知道原因,请教各位大神怎么会出现这种状况,解决办法?

网友:
雁过长空,影沉寒水,雁无遗踪之意,水无沉影之心。

网友:
有图有真相,文字不清楚

网友:
接收机天线短路,会起火?闻所未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