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17-08-22):
现在市售的通用遥控器输出调节脉冲值是不是500-2500uS?对于大角度(180、270、300等)舵机是否适配?如果不能使用有没有变通方法,(例如增加一个转换电路)。
谢谢!

网友:
雁过长空,影沉寒水,雁无遗踪之意,水无沉影之心。

网友:
一般是950以上到2000出头

看舵机自己本身是机械限制怎么设置的 自己电路不好改

楼主:
那就是说普通遥控器的输出脉冲是1-2mS,大舵角的舵机只能转到设定值的1/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