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9遥控器怎么玩凤凰模拟

楼主(2017-08-22):
请大师赐教

网友A:
安装上模拟器软件 链接好 校准遥控即可

网友B:
买模拟器了么?如果买了就安装电脑上,然后把天九背面的DATA数据口接上转换线再接加密狗插电脑USB口,然后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模拟器了么?如果买了就安装电脑上,然后把天九背面的DATA数据口接上转换线再接加密狗插电脑USB口,然后 ...

请教大师微信多少,面对面的交流一下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上模拟器软件 链接好 校准遥控即可

请教大师微信多少

网友:
先买个模拟器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模拟器了么?如果买了就安装电脑上,然后把天九背面的DATA数据口接上转换线再接加密狗插电脑USB口,然后 ...

又见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大师微信多少

加我qq吧 直接发你一个文档慢慢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大师微信多少

961600090 ,我可不是大师,天地飞我有半年不用了,以后也不会考虑

网友C:
要调一下调制方式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调一下调制方式就行了

是不是还要逆正设置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还要逆正设置呢

看实际情况再设置逆正

网友:
具体模拟器使用方法网上搜一搜咯,一大堆

网友:
我只是路过打酱油的

网友D(2019-01-13):
天9好像用不了凤凰

网友(2019-03-09):
引用 网友D:
天9好像用不了凤凰

我就在使用,调成ppm模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