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凤凰5.0模拟器的问题。。。

楼主(2017-08-22):
求教各位老鸟,凤凰5.0模拟器的左右手在哪里改

网友:
雁过长空,影沉寒水,雁无遗踪之意,水无沉影之心。

网友:
如果你不需要看教学视频的话,模拟器不需要设置左右手。左右手完全取决于遥控。

网友:
重新设置遥控器啊

网友:
重新设置遥控器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