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subs无法控制

楼主(2017-08-23):
(图片)

楼主:
全部正常设置,arm无法解锁电机,但是电机呢一栏可以用滑块控制电机

楼主:
设置模式呢一栏一保存飞控就开始嘀嘀嘀的响,伴随着红灯闪烁

楼主:
接收机有反应

楼主:
设置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
油门校准下先咯
在把各个传感器都重新校准

网友:
呵呵,和我一个毛病!我把遥控油门微调到最低就解锁了

网友:
请问什么接收机,如果是xm的话需要刷最近固件

网友:
你的是F3什么飞控

网友:
油门最大最小值没调

网友:
ARM辅助通道  开关  开时和关时 下方的移动黄点是否移入和移出上方的黄色区域?
看你的设置  黄色解锁区域为什么设置那么大啊?而且还在中间区域,放一侧不是更有效吗?一侧开  一侧关

网友:
与狼共舞,才显英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