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刷INAV链接不上

楼主(2017-08-23):
已经刷好了 显示通信错误
谁能帮我解决了给红包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的固件对不对?波特率对不对?

没刷之前也是 本以为刷了就好了

网友:
我刷了又没事

网友B(2017-12-12):
楼主,您好,是因为你装的驱动不对,仔细看看泡泡老师的帖子,我也是折腾了一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是因为你装的驱动不对,仔细看看泡泡老师的帖子,我也是折腾了一天

能给链接么?摆脱了,找了好久都没找到,我也是醉了

网友(2018-01-22):
教程中少了一步,在用usb调试刷完固件后要用那个小工具刷回usb串口,不然无法连接的

网友(2018-03-04):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刷1.6的没问题,正常链接!
1.6以上就链接不上!
1.8的固件刷完可以链接上,默认波特率是9600,改了115200就是无法链接
始终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