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求助3DR MINI OSD

楼主(2017-08-23):
事情是这样的
本来OSD和图传好好的,然后呢接的黄线断了,雪花
于是我便焊上了
这下有数据了
但是有没有图像了【就是灰白背景单OSD数据】
我寻思着就把相机线又牢固了一下
结果这下倒好......黄线和碰到空着的+12V了(有一个12V接点了)
然后立马听到了熟悉的糊味......
抓紧拔了电,OSD很烫
又试了几次,这下连OSD数据都没有了
插上12V是单灰白背景【烫手】
不插是雪花【不烫手】
(相机和图传没有问题,不接OSD试验过了)
摸摸OSD应该是12V供电的模块短路了,就那个地方烫手
问下有什么前面分析的对不对,还有有什么补救的方法么
对了手里还有个BEC能不能用它供电而不用12V那个

网友:
雁过长空,影沉寒水,雁无遗踪之意,水无沉影之心。

网友:
一般电路都有保险电阻,要不也是二极管或者稳压管来防止反向电压击穿设备,所以替换相关元件一般都能解决问题

网友A:
老哥,我来顶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哥,我来顶贴了

谢谢qwq

楼主:
烧了三个二极管,买新了

网友B:
帮顶,估计里面元器件烧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顶,估计里面元器件烧掉了

三个二极管废了
没有焊的装备,换新了

网友:
接5V电,从6针的那里接5V电,12V已烧坏了,

网友C:
3针只接信号线和地线,中间那根针是十12V不要接,试以试也许OSD能用。

网友:
5V电不要从飞控接,从电调从UBEc上接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3针只接信号线和地线,中间那根针是十12V不要接,试以试也许OSD能用。

已经买了,试过了好像已经废了

网友:
我的昨天电源接反烧了求助3DR MINI OSD 图传,mini jcw,长安奔奔MINI,MINI优缺点,奔奔MINI 作者:会员 533   正在痛苦中。你的应该是MAX7456烧了,我的是两上都烧了。

正想弄一个芯片,还是买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昨天电源接反烧了  正在痛苦中。你的应该是MAX7456烧了,我的是两上都烧了。

正想弄一个芯片, ...

我也是电源接反了啊,我就不买芯片了,没有工具,技术也够呛

网友:
OSD的BAT接电池检测电池电压,是直接接吗,不会把OSD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