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NIBUS F4飞控的气压计设置定高的问题

楼主(2017-08-23):
模友们,有把OMNIBUS F4飞控的气压计功能发挥出来的吗?我想用它像APM那样设置定高但没能成功。

网友:
与狼共舞,才显英雄本色

网友:
没用过这个飞控

网友:
穿越机为嘛要定高?

网友:
出可以定高的apm

网友A:
楼主我试过,不行,应该是气压定高的P值没有调好,上上下下抖动幅度很大……效果么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
飞控是OmnibusF4 SD
但是要做到航拍机那么稳,穿越机的动力配置应该是很困难的。

网友:
笑而不语。。。。。

网友(2020-01-21):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试过,不行,应该是气压定高的P值没有调好,上上下下抖动幅度很大……效果么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
飞 ...

请问如何设置气压计啊?我在bf
上选了,但是气压计那项还是灰的

网友:
用inav,bf定高不行,两个的用途不同

网友:
这个真的是6666666666666

网友(2020-05-06):
我也有此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