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求助泡泡老师,f3有刷飞控

楼主(2017-08-23):
win7 32位系统,飞控连接电脑无法识别,数据线换了几根了,usb口挨个实验了,又下载的驱动精灵,还是不管用,
是不是电脑不识别飞控,然后那个直流驱动也安装不了

网友:
雁过长空,影沉寒水,雁无遗踪之意,水无沉影之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刷固件吗  刷下固件就好了

现在飞控插电脑就显示无法识别,能刷固件吗,最好加我聊,谢谢,250062845

楼主:
现在还不想,插上电脑就显示无法识别,打开cf调参,里面不显示飞控刷不了

网友B:
传感器芯片虚焊的话,会出现这种现象,把那个5*5mm的芯片重新吹焊一次。

网友C:
你们用的什么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们用的什么接收机

天地飞pp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感器芯片虚焊的话,会出现这种现象,把那个5*5mm的芯片重新吹焊一次。

泡泡老师我换了3个电脑都是无法识别,我去找修手机的吹一下那个5x5mm的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刷固件吗  刷下固件就好了

能加您一个微信吗,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固件现在也刷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驱动没装

驱动装了的,是不是重新装么

网友(2017-09-26):
应该是驱动没下载正确,下载正确应该可以

网友:
开机按f8选择禁用驱动强制签名,然后安装驱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