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机续航

楼主(2017-08-24):
玩过直机的老司们,是不是直机的续航时间都比较短?

网友:
虽然我不玩直机  但我知道续航时间由大到小  固定翼~直升机~四轴~六轴~八轴等等(异类另外算)

网友:
反正螺旋桨越大 kv就越低 电机的效率高了 自然续航就高了

网友:
450航线2200的电池七分钟!

网友:
看你要干嘛了,汽油直升机半个小时够不

网友:
航模一般不要讲续航!除了一些特别的机子……

网友:
除固定翼以外,续航能力都不行。这也是全球远程飞行器均采用固定翼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