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 2.4.8 飞行日志报错问题

楼主(2017-08-24):
Err EKF_check-2是什么异常,有哪位大神知道的,帮帮忙啊,飞机飞行时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
滤波干扰了,看看你的安装有没有问题!

楼主:
具体怎么看  能否详细说说

网友A:
这一般是震动过大导致的 尤其是快速转向的时候 2个马达速度快 动平衡问题
error 1 2 都可能是震动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一般是震动过大导致的 尤其是快速转向的时候 2个马达速度快 动平衡问题
error 1 2 都可能是震动导致 ...

我的xz轴震动基本上平稳  偶尔有个大的波动,难道是这个引起的?

ezk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xz轴震动基本上平稳  偶尔有个大的波动,难道是这个引起的?

是的 你可以对应一下
这类error 1/2 一般很快就消除掉 就是变为0  有的时候就是一瞬间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