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固件如何连接sbus

楼主(2017-08-24):
cf固件如何连接sbus

网友A:
CF固件比BF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CF固件比BF好吗?

还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可以

还可以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是什么意思?

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是什么意思?

加好友

网友:
cf和bf都一样的连接sbus,常见的f3飞控来说,接uart3口-+r就是sbus

网友:
楼主的一句话,要引来多少的答复啊?

网友:
cf固件如何连接sbuscf固件如何连接sb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