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三叶21级甲醇发动机

楼主(2017-08-24):
三叶21级甲醇发动机长时间不用拆出来清洗,缸拿不出来,用甲醇泡过,用开水煮过也不行,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方法吗?求指点 三叶21级甲醇发动机 发动机 作者:372745995 9981 三叶21级甲醇发动机 发动机 作者:372745995 9662 三叶21级甲醇发动机 发动机 作者:372745995 1040

网友:
我也想知道,每次飞完甲醇机用什么擦拭存放跟新的一样?

网友:
牙膏加可乐!清洗神器

网友A:
拆掉化油器,活塞喷wd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掉化油器,活塞喷wd40

也尝试过,没解决问题

网友:
使用汽油或者柴油清洗效果明显

网友B:
有煤油浸泡!我们就是这么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煤油浸泡!我们就是这么拆的。

也只能尝试一下了,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煤油浸泡!我们就是这么拆的。

你一般是泡多久才能拆下来?

网友:
雁过长空,影沉寒水,雁无遗踪之意,水无沉影之心。

网友C:
搜一下一个老先生写的一本书,是航模发动机的专著,我看过,但忘记书名了。其中一章就是发动机的拆卸。各种型号的发动机都有专述。是电子版的扫描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搜一下一个老先生写的一本书,是航模发动机的专著,我看过,但忘记书名了。其中一章就是发动机的拆卸。各种 ...

谢谢,是在本论坛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是在本论坛吗?

本论坛层次不够。是互联网上搜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论坛层次不够。是互联网上搜到的。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一般是泡多久才能拆下来?

一般泡两三天就可以了。

网友(2019-01-23):
拿纸就拆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论坛层次不够。是互联网上搜到的。

本论坛层次很low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