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新问题了 帮帮忙

楼主(2017-08-24):
求助啊  到底是怎么了自己在动啊 就像是自调参一样  抽风啊  罗盘有问题吗还是怎么了  随便什么模式都会自己动前后左右一下一下的

楼主:
定点然后会自己一动一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跟罗盘没关系  是PID没调好

不应该啊  自己动每个方向都会动  一动一动的就像有人在动方向一下一下的

网友:
这么晚调参?

网友:
估计是发春了

网友:
抄我的参数进去试试吧也是F450,稍微比你重一点,参数可以调偏小一点

网友B:
有鬼在弄你的飞机,赶紧去找个法师

网友:
是PID的问题,建议无风的时候多几次自动调参,手动调的话加D减P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鬼在弄你的飞机,赶紧去找个法师

搞定了  自动调参没调玩  就保存了  才会那样  谢谢了

网友:
雁过长空,影沉寒水,雁无遗踪之意,水无沉影之心。

网友:
已经有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