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发个求助帖

楼主(2017-08-25):
近日外出飞飞机要带电包,带充电器带一大堆电池,带飞机,带控太麻烦了,买了个箱子想把我的A6充电器和电包做成一个箱子里面去,箱子不算很大,如图,想在内部做个面板,把充电器固定在面板上,充电器电源就不带了,要带保姆带,因为自己不会设计电路,想请大师帮忙设计个电路,既能让电池给充电器供电又能放电给充电器的电路,跪求,有偿求助,设计得到使用愿付出100元红包答谢,加企鹅号1469414695.谢谢,下面是箱子图片

网友:
你可以这样,入电是一条,电包线插在入a6的接口上,剩下的给充电就完了,不用的时候直接拔了,给电包充电就直接冲就完了,其实不是太麻烦,如果想用开关的方式,你只有家里的空气开关了,其他没有办法

网友:
智商有点不够!电池供电给充电器和放电给充电器有什么区别!

网友:
这求助帖比较厉害

网友:
直接接加个开关...如何

网友:
能让电池给充电器供电
能放电给充电器的电路

不是一回事吗 你想表达什么

网友A:
我用的电瓶车上的电瓶,通过微型车载逆变器转换成220电压,再用B6接火电给每块电池充电!

网友:
我看楼主有诚意,就是没说清楚需求

网友:
楼主,在设计时在加2~3个usb插头,又可以为手机充电了,有可以福利同飞的模友了
后期在加个太阳能板充电,显得高科技

网友:
宝上有卖充电板吧,这么大电包估计上不了飞机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电瓶车上的电瓶,通过微型车载逆变器转换成220电压,再用B6接火电给每块电池充电!

大部分汽车电平是12V直流,B6的电源一般也是12V直流。

然后你弄12V逆变到交流220V,在用B6电源把交流220V降压到12V,给B6使用。

有才!!!!!!

网友:
这个问题解决不了!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部分汽车电平是12V直流,B6的电源一般也是12V直流。

然后你弄12V逆变到交流220V,在用B6电源把交流220 ...

你告诉我怎么办,难道直接从电瓶上接线到3S锂电池上?这样好吗?

首先我有多块闲置电瓶,玩航模之前就已经有车载逆变器了,难道我还买所谓的电包?

网友:
雁过长空,影沉寒水,雁无遗踪之意,水无沉影之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告诉我怎么办,难道直接从电瓶上接线到3S锂电池上?这样好吗?

电平直接接充电器的输入口啊。

你没发现我上面给你的写,你把12V转成220,再把220V转回12,然后接B6.

为什么不直接12V接B6呢

电瓶就可以直接当电包用了,为什么非要逆变呢,B6还专门配了带夹子的线给你啊,就是用来夹到电瓶上的啊

关键你逆变和B6的电源都要发热啊,浪费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平直接接充电器的输入口啊。

你没发现我上面给你的写,你把12V转成220,再把220V转回12,然后接B6.

不愧是老鸟!谢谢你的精彩讲解,新人入模,勿见怪  ,明天我试试不用逆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平直接接充电器的输入口啊。

你没发现我上面给你的写,你把12V转成220,再把220V转回12,然后接B6.

可不可以指导下我最近的求助贴,不会扩大舵量,也不会把直升机模型设成固定翼模型

网友:
两次转换电压,效率低下,完全是脱了裤子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