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大神,为什么我罗盘会一直不一致!!!!!1

楼主(2017-08-25):
如题,刚校准完好好的,重启下就提示罗盘不一致!!!!!!!!!

网友A:
什么机架  什么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机架  什么飞控

650的机架     pixhawk2的飞控。

网友B:
若每次只选用一个罗盘,是否能启动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650的机架     pixhawk2的飞控。

试试把机臂撑开校准   每次都撑开再上电,有可能是电机离飞控太近了,干扰了内置罗盘,导致两个罗盘读数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每次只选用一个罗盘,是否能启动正常?

单个的话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把机臂撑开校准   每次都撑开再上电,有可能是电机离飞控太近了,干扰了内置罗盘,导致两个罗盘读数 ...

好的,我试试。

网友C:
估摸着你把走线放在了飞控下面,把内置关了,只用外置就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摸着你把走线放在了飞控下面,把内置关了,只用外置就没事了

谢谢,解决了。是GPS太近导致的干扰。

楼主:
谢谢,解决了。是GPS太近导致的干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估摸着你把走线放在了飞控下面,把内置关了,只用外置就没事了

只用外置的没问题吧?有个问题,PIX的磁罗盘补偿是自动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只用外置的没问题吧?有个问题,PIX的磁罗盘补偿是自动的吗??

单用一个外置可以的,内外补偿是根据你校准的时候的补偿来自动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解决了。是GPS太近导致的干扰。

显然就是干扰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用一个外置可以的,内外补偿是根据你校准的时候的补偿来自动补的

哦哦,这样子,我现在固件3.5.2的,内罗盘校准后六百多,我直接禁用了,然后换了个5983外罗盘放在脚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