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 2.1 IMU温度调节方法

楼主(2017-08-25):
Pixhawk2.1 调节温度方法

将飞控连接至Mission Planner

修改高级参数

如果没有高级参数请打开Mission Planner高级模式搜索参数BRD_IMU_TARGTE,可以修改其值,此参数默认值为50

PS: 可以触摸cube感受温度,太烫的话将数值调低,-1禁止加温。

本文最近的一次更新时间为2017/10/2

网友A:
抢第一个沙发 支持一发

网友B:
This sets the target IMU temperature for boards with controllable IMU heating units. A value of -1 disables heating.

官方文档并没有明确说 只有2.1 支持
-1是禁止这个功能

作为商家请认真学习英文理解官方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抢第一个沙发 支持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This sets the target IMU temperature for boards with controllable IMU heating units. A value of -1 d ...

谢谢摩友@ezk指正!  现已更新帖子,感谢大家对Pixhawk2.1的关注,对于温控有什么问题欢迎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
可望不可及。。。。

网友(2018-01-01):
不错不错,有个想法,能不能在自己的飞控上按照开源原理图把这个加热电阻装上,然后开启加热功能

网友(2018-04-24):
Pixhawk2.1 原理图中未看到加热电阻啊

网友:
我的固件用的是PX4地面站用的是QGC,请问下应该修改那个参数调节温度呢?

网友(2018-06-05):
想问一下,调节温度有什么用处,小白一枚

网友(2018-08-30):
想问下,这个加热电阻的阻值放多置多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