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x APM固定翼固件的三个参数不是太明白。

楼主(2017-08-25):
请问 这个集结点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希望有大神可以回复一下。

网友:
集结点返航的时候可以选择降落的点,返航的时候选择最近的集结点进行降落。

网友:
这个是新版本的参数表里的吧,老版本里面没有找到,不过看字面意思好像是返航时候朝就近的集结点降落的意思,还有设置集结点数量什么的!

网友:
第一个是集结点里面是否包含起飞位置
第二个是距离集结点的最少距离,大于这个距离的话,而且起飞位置离得比较近的话,就飞回起飞位置
第三个是集结点的数量

网友:
类似这种懒人,就不要回答他的问题。。。。。

网友(2019-06-19):
帮忙顶下,顺便带个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