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麻烦各位大神帮我解惑

楼主(2017-08-25):
有两套飞机,一个f450用apm飞控加天地飞7通道接收机,一个穿越机210用f3飞控加天地飞7  SBUS接收机,遥控器只有一个新版天地飞7(按照泡泡教程已设6档位),可是每次飞行的时候都要校准遥控器,比如我想飞450我校准好遥控器,然后飞完我又想飞穿越机,又要重新校准遥控器,而且SBUS接收机的最低油门和最高油门都太离谱了,
这个是最低油门

这个最高油门

以前用7通道普通接收机不是这样的,

问题来了

1:我想把穿越机遥控通道最高和最低之间的数值调大,如何做到?这个数值也解不了锁,想解锁就得把油门微调到最低才有机会解锁,不想换回7通道接收机,没钱买新遥控。

2:前提是第一个问题能够解决的情况下,我如何才能每次带两个飞机出门而不用校准遥控器呢!我没笔记本电脑!没有数传之类的东西!

网友A:
1。舵量调大至合适
2。遥控器中用两个不同的模型(如F450用机型1 ,穿越用机型2)。方法详见说明书系统设置→机型参数选择(http://www.docin.com/p-660036896.html)

网友B:
一个控 好几台机器 天上飞的 路上跑的  2.4 433 通吃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舵量调大至合适
2。遥控器中用两个不同的模型(如F450用机型1 ,穿越用机型2)。方法详见说明书系统设置 ...

你好,请问如何将舵量调大,我是新手不太懂,然后就是我的天地飞遥控器机型选择倒是有不少!可是除了第一个是固定翼,剩下9个都是直升机,如何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控 好几台机器 天上飞的 路上跑的  2.4 433 通吃

不需要每次都校准遥控器?

ezk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如何将舵量调大,我是新手不太懂,然后就是我的天地飞遥控器机型选择倒是有不少!可是除了第一 ...

好好看说明书吧,每个都可以调成固定翼的。

天地飞7唯一的缺点就是模型不能命名,你要自己记住模型一是啥,模型二是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如何将舵量调大,我是新手不太懂,然后就是我的天地飞遥控器机型选择倒是有不少!可是除了第一 ...

这都是最基本的,多看说明书就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需要每次都校准遥控器?

不需要啊 我当然不是天地飞这类
相当于一个配置文件可以对应一个接收器
或者相当于一个配置文件可以对应多个接收器 (穿越机)

配置文件包括通道trim 混控这些 其实也包括每个通道的最高值 最低值是可以调的
但是通道上限下限可以是一个默认统一的值 只需要矫正一次

网友C:
意思是,感谢八辈祖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意思是,感谢八辈祖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如何将舵量调大,我是新手不太懂,然后就是我的天地飞遥控器机型选择倒是有不少!可是除了第一 ...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没看说明书,在遥控器界面可以调成固定翼的

舵量只能从百分之百调到百分之一百二

网友:
每次都需校准的!!!每次都需校准的!!!每次都需校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