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一个猪头天线

楼主(2017-08-25):
比小平板好,对左右旋单独处理,优势明显,作为发射端,体积是个问题,还需要一个50欧姆的负载才能作为发射端天线

网友:
与狼共舞,才显英雄本色

网友A:
做接收就不用加50欧的终端电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接收就不用加50欧的终端电阻吗?

是滴    接收 就不用加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滴    接收 就不用加

好的,多谢,我的也刚到。。过两天试试看效果

网友:
要加堵头,还是用在接收端吧,否则太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滴    接收 就不用加

這效果比平板天線好嗎?

网友:
接个网络分析仪/频谱分析仪看看 平版天线理论上都很好 实际出产中心频率都不是很好

网友:
对滴,求测试视频

网友(2018-01-20):
由我来补充网络分析仪的s11测试结果。这只天线由层主DIY,仅用游标卡尺就能做出这样的优秀匹配,频率偏移不大。图二为欧姆威的猪头天线,可以看见s11的匹配度并没有DIY优秀。

图一
图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