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有个飞控安装的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7-08-25):
      关于飞控安装是不是非得按在飞机重心处,飞控盒箭头方向是不是一定要和前飞方向一致

网友:
是的,必须按照箭头指示

网友:
不一定是正中间,看你的机架造型,但最佳是过重心的垂线上

网友:
飞控应当放在重心上,指向最好是机头看的方向,
如果是开源飞控APM/pIX,是可以调角度、方向的,在不必要的情况下,不要搞这么麻烦,避开这些因素

网友:
不一定要在中心/重心上 也不要调安装箭头上来装理论上任意角度都可以 只要有地方设置

例子 火箭 导弹这类IMU 怎么放 尤其是液体燃料火箭重心是随时在变的

网友:
想怎么按怎么按,不过要在地面站改回去

网友A:
新手建议把主控按装在机架的中心,主控的前向和机头前向一至,

网友:
与狼共舞,才显英雄本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建议把主控按装在机架的中心,主控的前向和机头前向一至,

网友(2018-03-17):
改方向很麻烦的,有些方向试好多次也改不好。还有飞控横滚方向的地面站显示是反过来的,飞控左太高也就是飞机打右副翼,地面站的姿态显示是右边太高。这点泡泡老师帖子讲过,但没细讲。

网友(2018-05-27):
请问你搞定了么 我也想问要是飞控f3 evo安装不水平可以校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