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控设置方法

楼主(2017-08-25):
刚开始玩固定翼做了一架SU27,在设置混控的时候打副翼两个舵机可以动,打俯仰只有一个舵机会动,用天九和futaba遥控器设置的都是这问题请问老鸟们是我哪里设置错了还请指点指点

网友:
与狼共舞,才显英雄本色

网友A:
天地飞设置成v翼混控   舵机接24通道

网友B:
三角翼混控,1 2通道。

V尾是方向和升降的混控,估计楼上摇杆映射也跟着一起错,通过错上加错的方法对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地飞设置成v翼混控   舵机接24通道

v翼不是方向和升降吗?我这个是副翼和升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角翼混控,1 2通道。

V尾是方向和升降的混控,估计楼上摇杆映射也跟着一起错,通过错上加错的方法对过来 ...

天九没有三角翼混控的选项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天九没有三角翼混控的选项啊

天七都有三角翼混控天九怎么可能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v翼不是方向和升降吗?我这个是副翼和升降

都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七都有三角翼混控天九怎么可能没有?

在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的

那要换着通道插了不能按着V尾的通道来了

网友:
都有专门的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