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关于apm2.8的外置罗盘调试

楼主(2017-08-26):
新人求帮助  ~昨天从固定翼刷回了四轴,可是罗盘校准没有那些白点了是怎么回事呢,我特意拆开看了看也没有发现什么,重新接上线,刷固件,连重启电脑都用了可是还是不行  求大神帮解答~

楼主:
应该没有插错啊,PM那个插口我一直是连电流计

网友:
厉害哦啊啊。这个真的可以有

网友A:
有些内藏罗盘的GPS,只有一个5针插头,有些则分成两个插头。
分或两个插头的GPS,一个插在左边 I2C 即 PM 旁边,另一个插在右边向上的插座。
右边向外面的插座,不是插罗盘的,而是插没有内置罗盘的 GP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内藏罗盘的GPS,只有一个5针插头,有些则分成两个插头。
分或两个插头的GPS,一个插在左边 I2C 即 PM  ...

我试着换了接口还是不行

网友B:
我插的是GPS下面那个,就是你要来的插法
我听说这和版本有关系,旧的是插i2c口
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插的是GPS下面那个,就是你要来的插法
我听说这和版本有关系,旧的是插i2c口
希望对你有帮助 ...

嗯谢谢大家啦,原因我找到了,是因为侧面那根红白的线拔插的次数多,使劲大了点接触不好了,这个线不是电源线虚接后m8n上面的蓝灯也能亮,我把它剪断重新接了一下就恢复正常了,这次处理完特意加固了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谢谢大家啦,原因我找到了,是因为侧面那根红白的线拔插的次数多,使劲大了点接触不好了,这个线不是电 ...

日常打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日常打胶

唉对唉胶枪粘更漂亮

网友:
MP版本太低了,换最新版本的试试。

网友C:
买了假货,哈哈。5607气压计,假的国产M8N GPS,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了假货,哈哈。5607气压计,假的国产M8N GPS,哈哈!

今天正在强迫卖家退货,因为他写的保证全是原装进口,昨天一个吧友也提醒我了,让我翻看了那天飞上树的数据,定位完全不准,看来GPS是假货无误,求大神再验证一下能不能从气压计那里看出飞控板有没有问题,权盛居然也被牵了进来了淘宝水好深啊。。。

网友:
找着原因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到贴吧一晒卖家马上就同意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