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yzone怎样连接来看电影呢?

楼主(2017-08-26):
如题,有没有高手进来解答一下,问了好多朋友都说把电影下到内存卡里在看,我想问能不能直接连电脑看呢?

网友A:
直接连接电脑需要用到一根miniHDMI连接线将视频眼睛连接到电脑hdmi接口,然后将眼镜端视频模式设置为hd通道,电脑端控制中心选择设置多个显示器下的hdmi输出即可哦,但是前提是电脑端的视频播放器支持硬件hdmi输出,windows自带的mediacenter支持比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连接电脑需要用到一根miniHDMI连接线将视频眼睛连接到电脑hdmi接口,然后将眼镜端视频模式设置为hd通道 ...

谢谢解答

网友:
3d电影?各种酸爽的节奏

网友:
雁过长空,影沉寒水,雁无遗踪之意,水无沉影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