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弄过这个遥控吗?我想拿来玩模拟器要怎么做,大神们帮帮忙

楼主(2017-08-26):
大神们,帮帮忙看下这控怎么才能玩凤凰模拟器

网友A:
玩儿模拟器你拆控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儿模拟器你拆控干嘛

拆开看下

网友:
多没意思,好像玩儿模拟器要个什么东西才行

网友B:
你先找找有没有ppm信号输出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找找有没有ppm信号输出口

这个控没有接收机,我想能不能通过在加密狗上引线直连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控没有接收机,我想能不能通过在加密狗上引线直连

不需要接收机的  只需要你遥控器有ppm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
支持ppm协议吗?没输出口可以无线连接加密狗,

网友C:
最後一張照片~天線下方銀色模組就是2.4G模組....板子上面看看有無標記...其中一條就是PPM信號...再找GND點位...銲上3.5mm單音線...插上加密狗就可以玩模擬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後一張照片~天線下方銀色模組就是2.4G模組....板子上面看看有無標記...其中一條就是PPM信號...再找GND點 ...

如果有接收的話...可以上網買PWM轉PPM模塊...之後再插上加密狗...就變成無線加密狗了
細節部分可能要麻煩大哥自行爬文喔

网友:
看具体接线方法,好像发射模块不是通过PPM连接到主板的, 应该没有PPM输出。看样子只能通过接收转换了

网友:
两种方案,要不就搞个无限的加密狗适配,要不就拆主板引ppm信号集成到加密狗上,再有就是你这个无线模块的协议加密狗是不是支持了,别折腾了,这种控不值得折腾

网友:
楼主换控走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