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27):
APM2.8飞控,遥控器能用MC6A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但是要微改摇控

怎么改,

网友:
通道不够

网友:
可以啊  直接用就可以了  但没有6段模式  需要把旋钮改了

网友:
不要太多模式不需要改装

网友:
真搞不懂,为什么玩APM一定要六个模式,一个两段开关或者三段开关,两个飞行模式或者三个也是可以玩的。

还是多想想失控保护怎么搞定。

网友:
模式转换不了吧,最起码得有自稳,返航和巡航三种模式

网友:
调试遥控,是必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改,

这问题好复杂的,不是一句话就说清楚的

网友:
有一个模块接在旋钮通道上,上面有六个模式的开关,想不起来叫什么了飞控 飞控,遥控器,APM 作者:靠2015 9672 我这有一个,你想试试的话可以送你

网友:
可以啊,只是通道不多

网友:
可以的,通道够了就行吧。不要把多余的功能带上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