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油门行程报警APM

楼主(2017-08-27):
APM飞控,各种校准后,连接电池,电机滴滴滴滴连续报警!重新校准油门后,还是报警!修改遥控油门通道百分比,还是报警!怎么办泡泡老师!

网友:
信号线接反了

楼主:
已解决!遥控器校准油门时,不要打到最低,稍微留点,不过解决之后,解锁正常,上锁的话要么内八,要么最下!

网友:
看你描述的应该是遥控不正常

网友A:
与狼共舞,才显英雄本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狼共舞,才显英雄本色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M上锁是油门最低方向最左   解锁是油门最低方向最右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