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穿越pid

楼主(2017-08-27):
我的穿越cf固件,刷不起bf,现在飞油门过半就抖成狗

网友A:
我看到了黄皮电调

网友B:
抖会不会炸鸡

网友:
我的方向舵打满偶尔会翻车,但是一回中立马就稳定了

网友C:
抖成狗有很多因数,几乎要把整机连同软件参数都摸个遍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抖成狗有很多因数,几乎要把整机连同软件参数都摸个遍排除

是pid的原因

网友D:
我的以前也是抖,换个电调就好了。以前小蜜蜂电调现在送给我我也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以前也是抖,换个电调就好了。以前小蜜蜂电调现在送给我我也不要

不是电调问题,我是正版小蜜蜂是pid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了黄皮电调

不不不,小蜜蜂自己包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抖会不会炸鸡

可以飞fpv就是抖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电调问题,我是正版小蜜蜂是pid问题

小蜜蜂是几年前的产品了,现在淘汰了

网友:
油门过半抖,几乎可以肯定是振动的原因…给飞控加垫圈,调好滤波…bf 3.2支持自动滤波了

网友:
问题复杂了。从固件开始 重新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了黄皮电调

是小蜜蜂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小蜜蜂

调pid搞定了吗?

网友:
好办法是飞控恢复一下

网友:
会不会没开启TPA

网友:
飞控重置,重新设置一下飞控,再不行就减小D置一点一点的减。这可要多飞

网友(2017-09-27):
电调信号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