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入手穿越机,什么烧录固件,调整参数的,搞得我头都大了,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楼主(2017-08-27):
求大神指点一下到手F3飞控之后的操作步骤?

网友A:
与狼共舞,才显英雄本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狼共舞,才显英雄本色

快来帮帮我啊

网友:
先百度一下

网友:
然后在优酷搜索一下f3飞控教程

网友B:
得多了解,然后一步一步来,别着急,着急就容易返厂,返厂就得花钱,花钱就会难受,难受就会炸鸡…

网友C:
泡泡老师有教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得多了解,然后一步一步来,别着急,着急就容易返厂,返厂就得花钱,花钱就会难受,难受就会炸鸡…

是不是先刷固件,然后调整参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泡泡老师有教程啊

找了半天,没有找到,还请大佬发个链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先刷固件,然后调整参数啊

你问下卖家,如果刷好固件的就不用刷了

网友:
可以用用bf刷

网友:
这个百度有教程的,

网友B:
我也是百度优酷自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问下卖家,如果刷好固件的就不用刷了

没有刷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百度优酷自学的

大神求链接,这是我的飞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刷固件

你得先下载个谷歌浏览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刷固件

然后找个bf地面站文件包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找了半天,没有找到,还请大佬发个链接

http://mall.moz8.com/m/post/79519?from=bbsh5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然后找个bf地面站文件包

这些都弄好了

网友C:
这个教程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KZ的所有视频看三遍
http://i.youku.com/i/UNTM0Mzc2NTU2/videos?spm=a2hzp.8244740.0.0

这个该选哪个飞控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mall.moz8.com/m/post/79519?from=bbsh5

这个该选择哪个飞控板?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该选择哪个飞控板?

你确定是f3飞控?我没见过长这样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是f3飞控?我没见过长这样的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迷你f3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迷你f3飞控

打不开串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教程也可以的

总是提示串口连接失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打不开串口啊

为什么不买标准版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总是提示串口连接失败

找卖家要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买标准版的

我是新手

网友:
tb客服没有教吗。。。

网友:
开怀大笑是对好心情的最好诠释

网友E:
我现在用的是标准版的F3
我是按着如下连接学习调试的(卖飞控的店家给的连接)
http://www.modouwo.com/ADocumentMenu/DocumentMenuNote_DocunemtMenuStudy_F3.html
连接里从上到下  一步一步走就可以完成所有调试
但这是CF调参   看你已经用了BF调参      酌情选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卖家要驱动

串口能打开了,不过,一会儿又自动关闭了,这可咋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用的是标准版的F3
我是按着如下连接学习调试的(卖飞控的店家给的连接)
http://www.modouwo.com/ADo ...

我这个飞控怎么搞啊,都不知道是哪个飞控板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这个飞控怎么搞啊,都不知道是哪个飞控板

我所知道的F3飞控有   Mini版的   标准版的  豪华版的  有刷版的
你这个板是从哪买来的啊?应该问问卖家啊!或上淘宝找一样的
然后按着我发给你的教程一步步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所知道的F3飞控有   Mini版的   标准版的  豪华版的  有刷版的
你这个板是从哪买来的啊?应该问问卖家 ...

已经刷好固件了,正在调整p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