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打开失败,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7-08-27):
(图片)

网友:
雁过长空,影沉寒水,雁无遗踪之意,水无沉影之心。

网友A:
下载驱动精灵,先装驱动,然后打开硬件管理,找到串口确认是几号串口,然后属性进去设置波特率为152000.然后保存了就重新进参调,选择右上角串口波特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驱动精灵,先装驱动,然后打开硬件管理,找到串口确认是几号串口,然后属性进去设置波特率为152000.然 ...

是115200,不是,我忘了几个零了,反正就是最大的那个

网友:
开怀大笑是对好心情的最好诠释

网友B:
说起来你可能不相信,昨天我也是搞了半天,也是打开不了串口,后来都快放弃了,正好有找到一根数据线,一换,居然可以了,我自己都觉得有点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起来你可能不相信,昨天我也是搞了半天,也是打开不了串口,后来都快放弃了,正好有找到一根数据线,一换 ...

你是什么飞控?

网友:
需要看看你端口那一块的截图 以及你电脑的设备管理器里的串口

网友:
线还有插口重新换。实在不行boot 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