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w信号如何转换为电平信号

楼主(2017-08-27):
手头上有几个继电器,想用遥控控制,但是接收机输出的是pmw信号,想问问各位大神有没有办法把输出的pmw转换为高低电平信号,接收机为富斯一代协议

网友:
我刚刚做了一个模块,你照着做就行了,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不到十块钱成本
http://www.moz8.com/thread-94803-1-1.html

网友:
这个驱动电路在百度有啊,查好电路图,买元件在焊接。。。
https://wenku.baidu.com/view/3be2d2afd1f34693daef3e14.html?re=view

网友A:
是pwm信号:脉冲宽度调制
楼主是用高低电平来控制继电器吗?
你需要一个驱动电路来进行转化,

网友B:
一个51单片机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pwm信号:脉冲宽度调制
楼主是用高低电平来控制继电器吗?
你需要一个驱动电路来进行转化, ...

能具体说说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51单片机搞定

不会玩单片机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pwm信号:脉冲宽度调制
楼主是用高低电平来控制继电器吗?
你需要一个驱动电路来进行转化, ...

能具体说说么

网友:
开怀大笑是对好心情的最好诠释

网友:
对于没有电路基础的人,有个超级傻瓜的办法,就是用舵机拨动开关。

然后就是可以选择一些LED控制器。

自己做至少要有单片机基础,或者很强的模拟电路基础。

网友:
真是高手在民间呀。

网友:
完全不同的信号!完全不同的信号!

网友:
十一楼的制作非常好。大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