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和FlightGear联合仿真

楼主(2017-08-28):
各位坛友大家好,关于PIXHAWK和FlightGear联合仿真,遇到点问题,希望大家有过类似经历的帮助我一下,当然,若成功我也提供后续详细的仿真教程!万分感谢!
   目前我想用PIXHAWK和FlightGear联合半实物仿真,HIL(Hardware in the loop); 按照官方网站给出的有关说明http://www.pixhawk.com/users/hil#flightgear_setup.却失败了,以下是我采用的硬件和软件平台(Linux系统),地面站 :QGC:3.1.3;  硬件:PX4FMUv2.4.5;  视景软件FlightGrar:2017.2.1release.
我遇到的问题描述:
1)我成功的用QGC打开了FlightGear ,但是发现飞控板不受遥控器控制,仿真也无法进行;
2)一旦飞控解锁,QGC显示飞机一顿乱飞,不受控,且传感器报错:“mag0 fialed …”,关于传感器报错,我在Xplane上仿真时也出现过,感觉应当不是大问题,在 FlightGear 窗口内的飞机基本不动;
      以下是我仿真时的步骤,看下各位大神检查下我设置的对吗?
1)连接硬件到电脑,包括安全开关和遥控器;
2)选择机架,我选择过:HILplane(xplane,quadcopter+) 和其他一些固定翼机架,然而并没有多大区别;
3)在QGC端设置串口 ttyS0,波特率230400,no parity, 8data bits, 1 stop bit ;
4)     4)设置遥控器通道:channel 1:manual; channel 4:stabalized ,channel 6:mission,校准遥控后设置航点如下图:
;
5)     5)打开widgets,选择 HIL,设置机架等参数,然后启动FlightGear,按照相关 指示安装 “qgroudcontrol-fixedwings.xml”协议;
6)     6)在Flightgear窗口,按 F11,确认关闭了所有的autopilots,然后按安全开关,解锁飞控,之后手动和自动飞航点均失败,出现我所描述的那些问题;
    我确认 FlightGear 和 QGC之间的数据链路是通的,因为QGC里飞机的经纬度和FlightGear里一致,希望大家帮我一下,不盛感激!!

网友:
可以啊,系统都换了

网友:
好高级的问题啊

网友:
看起来高级

网友:
高手呀!!!!!!!!!!!!!!!!!研究的真深

网友:
自己研究飞控开发?

网友:
研究范围已经超出一般的玩家了。

网友:
太高级咬不动

网友A:
是用flightgear来进行飞行模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用flightgear来进行飞行模拟?

是的!!层主用过吗?我也遇到了和楼主相同的问题。。

网友: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我目前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用missionplanner也同样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层主用过吗?我也遇到了和楼主相同的问题。。

没,我猜的,不知道有什么用

网友(2017-10-19):
不如换成xplane10,也可以在linux下运行,就是帧数有点低,或者用udp发到另一台运行windows的机子上用fsx仿真

网友(2017-11-18):
软件仿真通过了吗?

网友:
建议先做软件仿真,再做半实物仿真

网友(2019-12-12):
求安装包1498587295@qq.com,有偿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