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7-08-28):
点击右上角连接后,短暂连接了一会,串口也打开了,不过一会儿后又串口关闭了,我可啥都没动啊,求大神指点一下啊,

切换到烧写固件这个界面显示这个内容

小白第一次入手,感觉好难啊

网友:
雁过长空,影沉寒水,雁无遗踪之意,水无沉影之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检查下看是不是数据线的两端的插口松了有没有问题或者看看板子的USB接口有没有松(是不是没焊好)  ...

稀里糊涂的搞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稀里糊涂的搞好了,

搞定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定了没

感谢诸位大神帮忙,已经搞定了,正在调参

网友:
就是USB接口接触不良。。。飞控那头的。更换好一点的USB线就是了。。接口脏了的话就多插拔几次也会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