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一枚,f450配置单,求大师指点

楼主(2017-08-28):
飞控:dji naza_m v2  GPS套装
遥控:天地9
电机:郎宇X2212 980kv
机架:F450
电调:乐天20A
桨叶:ATG1047
电池:达普 3s 11.1V 3700mah

各位老师指点一下,这样的稳定性,续航时间,遥控距离,都怎么样,谢谢大家!麻烦多指点

网友:
与狼共舞,才显英雄本色

网友A:
用naza v2稳定性肯定稳的没话说
而距离主要看你的遥控器,我的天7拉距3km不失控,反而飞机没电回来了,天9有的模友4km+
续航,真的不咋地,估计10来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naza v2稳定性肯定稳的没话说
而距离主要看你的遥控器,我的天7拉距3km不失控,反而飞机没电回来了,天9 ...

你什么遥控器,距离3km.牛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什么遥控器,距离3km.牛啊

天地飞7    和当地干扰源多少有关系 不过天地飞稳定性真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地飞7    和当地干扰源多少有关系 不过天地飞稳定性真的不错。

是不是要加什么增强的天线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要加什么增强的天线啊

遥控器原滋原味 没有改过任何东西

网友:
对于小白,最好收一个二手机先玩玩,练练手。。

网友B:
要追求续航,还是不要上45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追求续航,还是不要上450了...

那应该是什么?求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应该是什么?求指点

450 不带脚架都280g+,不考虑下其他碳纤机架?

网友:
咱俩配置好像

网友:
450十多分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