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 evo 飞控刷固件问题

楼主(2017-08-28):
    新买的f3evo飞控,用betaflight刷固件,可以连接上且刷固件成功。但是一断开数据线或是在调参中点保存并重启,飞控就会回到dfu模式,需要重新刷固件。请问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你boot没有断开吧

网友:
雁过长空,影沉寒水,雁无遗踪之意,水无沉影之心。

网友:
这个问题我没遇到过

网友:
爱莫能助…

网友:
第一次遇见

网友:
多刷几次试试

楼主:
确实是这样。但是断开boot后用导线连接boot进入dfu刷固件,成功后dfu没有跳到com口,连接不上调参软件,请问这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这样。但是断开boot后用导线连接boot进入dfu刷固件,成功后dfu没有跳到com口,连接不上调参软件, ...

你boot要短开才能正常使用

网友:
笑而不语。。。。

楼主:
断开了boot也不行,还是连不上

楼主:
我换了一个飞控还是同样的问题,看来不是硬件的问题

楼主:
刷了很多遍固件也没用,连不上是固件刷的有问题还是驱动有问题啊?

楼主:
主要是之前一直可以连接上调参软件。过了一天突然就不行了

楼主:
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楼主:
最终解决问题了。原因是安装了刷固件用的驱动,将VCP和CP210x卸载就可以了